[软件] Dell Display Manager V1.50.1986

楼主:
傻多戴的旧版显示器管理软件,官网强制让你用新版2.0,简单实用非要复杂化。
网上找一圈没有,最后在旧硬盘里找到,全当做个备份吧。

网友A:
显示器设置不是用物理按钮设定的么,咋还有用软件的?

二○二五年十月十八日

网友:
戴尔显示器和客户端外围设备可管理性解决方案
Dell Display and Peripheral Manag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设置不是用物理按钮设定的么,咋还有用软件的?

物理按钮操作费劲。
平时就调几个档次,鼠标一点简单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物理按钮操作费劲。
平时就调几个档次,鼠标一点简单明了

费啥劲呢,通常好像根本不用调,或者调一次就一直用到报废...

二○二五年十月十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费啥劲呢,通常好像根本不用调,或者调一次就一直用到报废...

电影档,标准档,护眼档我是经常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