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磁铁不吸的不锈钢生锈是什么原因?

楼主:
宣传不锈钢的商品其实是假的不锈钢的很多,上当过多次,后来我就以磁铁判断,磁铁不吸的是不锈钢,磁铁吸附的一定不是不锈钢!哪怕微微吸!这种实用发现也容易生锈。这时就会有“懂哥”"专家"出现了,网上扒拉一大堆给你讲什么204啊304,316,什么奥格士之类,反正其目的就是告诉你磁铁吸附的也是不锈钢,对不起,现实教会我我不信!

今年买个不锈钢电池盒,用磁铁检测的确不吸附,遗憾的是几个月后发现表面居然生锈了!的确是锈,我喷上除锈剂还用砂纸打磨了好久,最后喷了一层光漆。

这不锈钢生锈是什么原因?

网友:
合金中铬大成分太少,质量较差

网友A:
不锈钢又不是绝对不锈,某些环境一样的生锈。
磁铁测试的话,304微吸,201和416跟铁似的。

网友:
一是表面有深划痕,破坏了表面防护层。二是有铁粉或铁锈落到上面,铁粉氧化生锈然后再和不锈钢产生化学反应,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生锈,不锈钢并不是永不生锈,是防护得当不易生锈而已

网友B:
一看就知道学历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又不是绝对不锈,某些环境一样的生锈。
磁铁测试的话,304微吸,201和416跟铁似的。 ...

201和304一般都不吸,4系是磁性的

网友:
不锈钢不是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和304一般都不吸,4系是磁性的

学习了。我买的一些201貌似能吸,估计假货了

网友C:
看化学成分,Cr13系列不锈钢磁铁会吸,Cr18Ni9(304)系列磁铁不吸,印象中主要看其中镍(Ni)的含量多少才影响磁力大小。

网友:
316L一定不会吸,304的弱磁性是因为机械加工形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学历不高

是学历不高高中都没有读完就当兵去了,后来也没有读了,那你学历高你告诉我这个不锈钢为什么生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化学成分,Cr13系列不锈钢磁铁会吸,Cr18Ni9(304)系列磁铁不吸,印象中主要看其中镍(Ni)的含量多少才影 ...

主要是不锈钢的奥氏体组织没有铁磁性,冷加工(冲压、拉伸)后还是有可能组织发生转变从而带有铁磁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学历不高高中都没有读完就当兵去了,后来也没有读了,那你学历高你告诉我这个不锈钢为什么生锈。 ...

铁的氧化物疏松多孔(铁锈)腐蚀速度快。不锈钢种类很多,耐腐蚀性好的就是高镍含量的,镍在氧化时可以形成致密氧化膜,阻止材料表面进一步氧化。但是如果接触氯离子,不锈钢表面的钝化膜还是有可能因局部形成可溶物而被破坏,所以不能接触盐分,想防腐还是得刷保护漆或者涂抹发蓝试剂人为加厚表面钝化层。

网友:
不锈钢又不是绝对不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铁的氧化物疏松多孔(铁锈)腐蚀速度快。不锈钢种类很多,耐腐蚀性好的就是高镍含量的,镍在氧化时可以形 ...

你这爬来的资料空洞!实测盐对不锈钢的腐蚀性极强,以前还发过贴蟑螂屎尿腐蚀了我的不锈钢锅!而以前不锈钢盘子遇盐与酸腐蚀的是黑色斑,而不是锈斑,装盐哪怕腐蚀穿孔,也没有铁锈存在!纸上得来终归浅,网上爬来的毕竟不是自己的纸上谈兵还差点意思!

网友:
这是个增加知识的贴子,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爬来的资料空洞!实测盐对不锈钢的腐蚀性极强,以前还发过贴蟑螂屎尿腐蚀了我的不锈钢锅!而以前不锈 ...

是的,失效案例收集不足,原单位专门有失效部件陈列柜展示。如果没几个月就生锈,还是优先考虑材质问题,没有测试很难下结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爬来的资料空洞!实测盐对不锈钢的腐蚀性极强,以前还发过贴蟑螂屎尿腐蚀了我的不锈钢锅!而以前不锈 ...

你可以试试316L不锈钢耐不耐盐水

网友:
316你很难接触到,304和201对付用吧,别操心了。
对了,以上这些都会锈。304和201都有磁性。没磁性的你砸几锤子试试一样有磁性

网友:
民用级别就这屌样,要求高一点的不锈钢军工或化工级别耐酸耐碱,一般接触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