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同一只LED灯装在照明回路上频闪,装在动力回路上正常

楼主:
入户是单相电,通过两个空开分别去到照明回路与动力回路。现在这支LED在照明回路频闪,在动力回路正常。原以为铁定证明照明回路有问题,可换一只LED灯装在同一灯头上又没有问题。真是难以理解。

网友:
裸了看看,估计电路部分设计精简了...

二○二五年十月十八日

楼主:
只能拆下匀光罩,灯板中间是焊在立式PCB小板的突起上的。不是传统的导线连接。紧贴塑壳有一层铝散热层。

网友:
后来怎么样了啊

楼主:
拍照时发现有条纹,同一品牌其他的灯泡则没有条纹。估计这个灯自身也确实有问题。

楼主:
人生苦短,能将就就将就吧。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整得明明白白。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所谓频闪故障是真的肉眼可见的时亮时暗的那种闪烁,频率大约每秒三到五次,不是指前面用手机拍照才能看见的条纹现象,拍照时已经装在动力电回路的电台灯上了,这种条纹直接用肉眼是看不见的。

网友A:
是不是动力回路有补偿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动力回路有补偿电容?

哪有那么高大上。叫动力比较好听,就是连接墙插的回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有那么高大上。叫动力比较好听,就是连接墙插的回路。

那可能是干扰造成的频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干扰造成的频闪吧?

干扰和自身故障因素可能同时存在。已经正常用了好几年了,最近开始先是开关其他的灯具导致这个灯黑一下,渐渐就变成不开关别的灯自己也不断闪烁的地步了。拿到台灯上则不闪烁,开关其他灯具也不会引发闪烁。

网友:
灯座供电并一个630-400v0.1uf无极性电容

网友:
照明线路有干扰或虚接点

网友:
外部有干扰+自身出问题。我也遇到过,客厅顶灯有ABCD个独立控制的灯,如果先开D灯就一切正常,如果先开ABC灯,D灯有很大概率频闪,替换法试过,故障时有时无。最后换了可能有故障的D灯,再没出现了

网友:
估计还是灯质量有点差吧

网友:
这很简单,你两个回路又不是只有这个灯一个电器。

换个灯就行了,现在的灯抗干扰电路基本都砍了,我的浴室灯,只要一开换气扇,灯就闪一下

网友B:
为什么不怀疑是灯头线路本身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怀疑是灯头线路本身有问题呢

换同品牌其他LED灯正常,多次反复交换,结果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