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想做一个加湿器,单片机如何检水是否有水?

楼主:
想做一个加湿器,如何知道是否缺水

网友:
淘宝有模块检测。

网友:
比如, 搜索  非接触水位检测模块

网友A:
简单的一个浮子带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最简单的是直接引一个IO脚和GND到水里,探针用不锈钢的,有水为低电平,无水高电平。我家的水塔用这方案快十年了

网友:
底下选一个弹簧轻触开关就行了,缺水压不住就断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一个浮子带开关就可以了.

+1,浮子开关的方案很成熟了...

二○二五年十月十九日

网友:
感觉5楼说的经济适用。我家里的水塔用的是无接触检测模块,几块钱一个。

网友:
干簧管液位浮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