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32-CAM问题和强扭的CH340模块改自动下载

楼主:
1、ESP32-CAM问题:可以下载/烧录,不能运行,一运行就reset,启动过程的信息,和正常的ESP32-CAM一样的,估计是读FLASH有问题。

ets Jun  8 2016 00:22:57
(下载完时)
rst:0x3 (SW_RESET),boot:0x3 (DOWNLOAD_BOOT(UART0/UART1/SDIO_REI_REO_V2))
waiting for download
ets Jun  8 2016 00:22:57
(按RESET键)
rst:0x1 (POWERON_RESET),boot:0x13 (SPI_FAST_FLASH_BOOT)
configsip: 0, SPIWP:0xee
clk_drv:0x00,q_drv:0x00,d_drv:0x00,cs0_drv:0x00,hd_drv:0x00,wp_drv:0x00
mode:DIO, clock div:1
load:0x3fff0030,len:4916
load:0x40078000,len:16492
load:0x40080400,len:4
load:0x40080404,len:3524
entry 0x400805b8
(后面不断reset)

rst:0x3 (SW_RESET),boot:0x13 (SPI_FAST_FLASH_BOOT)
configsip: 0, SPIWP:0xee
clk_drv:0x00,q_drv:0x00,d_drv:0x00,cs0_drv:0x00,hd_drv:0x00,wp_drv:0x00
mode:DIO, clock div:1
load:0x3fff0030,len:4688
load:0x40078000,len:15516
load:0x40080400,len:4
load:0x40080404,len:3196
entry 0x400805a4

2、以前买的ESP32-CAM的底座,其USB-TTL不知道是哪款芯片,插电脑显示CH340,但检测引脚又不是公布的CH340引脚。
    因为插电脑、打开串口有问题、想换,那样没法换。看图

3、献丑一个,强扭的CH340模块,添加了NPN、DTR/RTS控制,做成ESP自动下载,附下载的原理图。
   模块是几年前买的(好像是1.5包邮),是microUSB,改成TYPE-C兼容。

电阻阻值随使用环境调整

扎带,丑点,但胜在稳。以后有合适的盒子,再处理了。ESP8266/ESP32(有USB直接下载的就不用串口了)适用。
自己的所有ESP都统一下载引脚了 。

谢谢来访!

======================================
经过77 49次尝试,知道原委了,原来翻箱倒柜拿出来的ESP32-CAM和其底座,是跟不上形势的,其中底座只能在win7中(可能是只能使用旧驱动),而ESP32-CAM也只能使用很旧的ESP-Arduino,如2.0。放弃了。

网友A:
ESP32CAM 有配套的底板,自带CH340。

网友:
有的自带CH3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32CAM 有配套的底板,自带CH340。

是的

分析下来,不是常见的引脚,这是问题

楼主:
嗯  只是和常见的不一样,可能太早期的产品。

网友:
研究的好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