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雅迪48V3A灌胶电动自行车充电器

楼主(2025-10-19):
热端比较简单SPA1804A,查不到资料,但是外围电路简单,会的都是小儿科。
冷端用的SP45F0049-2查不到资料,看了外围电路,
1脚到817的K
2脚到快恢复SF10A04的输出过分压端,并阻容反馈到1脚 ,供圧流电路用
3脚地
4脚5.2V电源,是次能第二绕组10V过三极管稳压(B级接5.8V稳压管,E接4脚 ,817的A)
6和7脚输出各过一电阻接一红一绿的A,K接地
5,8,9,14,15接了一堆的电阻互联
10脚过102电阻到BT151的K端电阻,电流检测用的,过流保护
11脚是4脚VCC过两个阻容滤波后得到的,估计是Ref
12脚过一102去三极管控制风扇启停
13脚什么也没接,有一个大焯盘,是测试点
16脚过303到BT151的K端电阻,并阻容反馈到1脚,估计是电流反馈,供恒流电路用
这个SP45F0049-2可把控制快恢复SF10A04的输出电压和电流,启停风扇,但是不能控制BT151的G端(G端由2个三极管组成防反充电路)
所以这个充电路只能转灯,不能切断BT151,因次级有两组绕组,一个过SF10A04,63V470U滤波,再过外接电池组再过BT151,再过一个大检流电阻到地,
一个过整流二级管,有8.9-10V,50V47U滤波,再稳压成5.2V给SP45F0049-2供电
如果SP45F0049-2可以关断输出,那么只能降低SF10A04的输出电压,但次级是肪冲,还是会瞬间级电池充电,
所以SP45F0049-2做的充电器在电池充满转灯后,还是会脉冲充电,短时间可以,长时间还是会过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