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1500买的汽车LED大灯精钢JG3 驱动板电路问题

楼主:
精钢JG3 驱动板电路有问题,大灯时亮时不亮,1500米买的用了2年,拆机出来发现给场管的驱动信号没有,直接短接场管两个脚,大灯直接亮,以为是哪里虚焊,把整块电路都焊了一遍,装机试机正常了几天,后面还是故障依旧,分析是丝印为7002E的芯片没有驱动信号输出给场管,不知道是不是这个6脚的芯片有问题,在网上找了丝印为7002E的芯片资料,没有找到,求有哪个大神知道有关这个驱动电路或者驱动芯片资料的,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刚买的?找厂家售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买的?找厂家售后啊!

过了质保期了,售后建议换新的

网友:
这个找厂家最好

网友B:
LED的透镜就是光衰、驱动不好把握所以我前两年改灯还是选择了氙气灯。出故障不用开灯维修。

网友C:
直接找淘宝问啊,卖这种类似芯片的店家会告诉你,信号给MOS管如何控制想必你也查出来了,亮灯信号就是接入+ - 时候就会自己亮起,找到芯片启动条件就知道怎么继续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的透镜就是光衰、驱动不好把握所以我前两年改灯还是选择了氙气灯。出故障不用开灯维修。 ...

LED除了闪瞎别人眼外没啥用吧?

二○二五年十月十九日

网友:
这玩意和氙气灯比 不知道好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找淘宝问啊,卖这种类似芯片的店家会告诉你,信号给MOS管如何控制想必你也查出来了,亮灯信号就是接入+ ...

有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