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什么简单的图片编辑软件把蓝色红色都转成黑色 好打印

楼主:
一些电路图的PDF文件,截图后有各种颜色啊。

想转成黑色字,好打印

网友:
你把打印时候的颜色选项的颜色改成黑白

网友:
随便个软件改16阶灰度的就行

楼主:
PS  CS6中怎么把一张图片的一种颜色全部替换成另外一种颜色?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9862-1-1.html

楼主:
不要搞什么灰度。。。这样害了自己,打印不出来细节

网友:
用黑白打印机打出来不就是黑白的么。

网友A:
不要灰度的彩色转黑白,严格意义上是【图像二值化】。

然而二值化会或多或少丢失细节,这个若不手调很难做完美。

二值图(若看不懂建议楼主直接放弃):

网友:
以黑白模式打印成PDF,图片的灰度阶能体现.

楼主:
基本上必须PS,这都是最简单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灰度的彩色转黑白,严格意义上是【图像二值化】。

然而二值化会或多或少丢失细节,这个若不手调很难做 ...

不错, 求软件?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 求软件?方法。

我用的是 gimp,相当于 Linux 版本 ps.

先是灰度化,然后手动曲线调整明暗对比,最后手动阈值进行二值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 gimp,相当于 Linux 版本 ps.

先是灰度化,然后手动曲线调整明暗对比,最后手动阈值进行二值化 ...

PS应该也可以。

网友:
以黑白模式打印成PDF,亲自经历过,用Adobe Acrobat 9.0 效果还行,但有时会出现打出来变糊的现象
Adobe Acrobat 2020以上版本不行,彩色打出来是较淡的灰度
可以找过qbox32_CHS插件,装在Adobe Acrobat上,先转黑白再打印,效果满意

楼主:
要仔细研究PS的使用,以前用了一次,现在又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