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五毛能买到什么充电板

楼主:
前两天买了些杂货,为用红包凑单买了几个充电板,五毛钱一个。
到手目测c口应该没有用过,简单测试输入输出无短路故障,果断上电待机功耗正常,用oppo手机测试充电功耗20w。

网友A:
看着很眼熟,好像是三星的一款充电器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很眼熟,好像是三星的一款充电器的板子

这个设计应该是超薄设计

网友:
估计是QC3.0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设计应该是超薄设计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q4y1776W

网友B:
同步整流,后级没有看到二次滤波电感,纹波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整流,后级没有看到二次滤波电感,纹波感人...

原装的我看了,也没有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q4y1776W

我找了下视频,看起来和一个板子几乎一样,说是假的不太可能,假的没必要这样仿冒,成本太高了

楼主:
我又找了一下原装的三星充电器,焊接确实不同,看来确实是仿冒的,仿冒厂家也是下了血本了

网友:
买过这种仿的三星,,山寨三星,,3-4元一个。垃圾老哪里买的,,充笔记本发热厉害,,只能充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找了一下原装的三星充电器,焊接确实不同,看来确实是仿冒的,仿冒厂家也是下了血本了 ...

几年前35一个,外包装条码序列号和充电器序列号都是独一且匹配的,就是外包装三个不干胶条码不能分开,放单位不怕被人拿。原装118一个,稍微重一点点,条码可以单独揭开。还有更便宜的高仿,协议兼容和安全性有问题,需要多看看评价,毕竟外壳都是套料,里面搭配什么PCBA全靠良心。

网友:
这是电源适配器吧?不过挺复杂的

网友:
这个价位值了

网友:
五毛划得来。

网友:
现在高仿的电源适配器确实很难分辨出真假,必须要有个真的比对才行,话又说回来,高仿的电源适配器有的还可以,做个小夜灯的电源是最佳的了。

网友:
以前我也喜欢买这种,觉得性价比高,后来发现这种都是有问题的!基本都是漏电,波纹大干扰,等不合格品,属于真正的尾数,工厂倒闭之类的少!  手机充电电人起火的例子还是很多的。现在又不是电子产品缺乏的年代了没那个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