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告诫各位坛友,X宝这种DCDC模块千万不要买

楼主:
亲测这种DCDC模块动态响应根本不行,具体应用场景是这样的,12V进入,5V输出给飞思卡尔单片机供电,单片机工作电流约500ma,但是一启动就不行,系统卡死在那里,重新启动偶尔能进,我指的是进入加载卡死的意思,最后被整的没办法了,只能将调整成9V输出,然后再用一个7805线性稳压,最后弄成5V输出,使用了2年多,上面这个方案冬天或夏天,随着气温的变化,液晶模组调整好的对比度还是会变化,说明电压随气温变化还是略有变化,综上所述,这种模块估计用的是假芯片,要么设计不完善,质量非常差,望各位谨慎购买,最好不要再买了

网友:
便宜无好货一直是硬道理

网友:
7805还是稳定的。

网友:
还好,开的是国产车

网友:
估计让你买到无底线降本的模块了

网友:
你花4块9毛钱买的,你觉得是真货吗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是不是启动电流较大,2596加个散热片看看

网友:
用固定电压的啊  为什么有ADJ的 ADJ的是根据采样分压后电压控制输出   而且输出电容小了  单片机死机一般多见为电源噪声干扰

网友:
电流是多大啊

网友A:
我用这种,给esp32物联网模块供电、给电脑散热风扇降压调速。用了几年了,很好用。1块钱一个。

网友:
多年前买了一个,一只没使用,看来得扔了

网友:
也曾买过,确实易坏,还以为是个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种,给esp32物联网模块供电、给电脑散热风扇降压调速。用了几年了,很好用。1块钱一个。 ...

能帮看下你这个模块采用的是什么芯片方案吗?

网友:
惨了惨了,三个月前买了一个,还没用

网友:
便宜无好货,正解

网友:
面包板搭一个7805,1A的全桥,很方便的。

网友:
5V直接用手机充电头不香么?

二○二五年十月十九日

网友:
据说这种DCDC模块上的2596质量不太行,短路容易烧。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就是芯片原因,以前遭遇过,换了一个芯片一直稳定工作,选白色字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