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加装锂电再也不用换电池了!

楼主:
万用表加装锂电池供电,坛友应该有不少人都有改装过,今天我也凑个热闹对家里的迷你多功能万用表进行改装一下。

1.材料准备如下:
1200mAh锂电池一个,4056充电小板一个,XC6206-302低压差线性稳压器一个。Type-C母座一个。

2.拆开万用表后壳,原装使用的是两节7号电池供电,日常使用会遇到电量不足需要更换的烦恼。今天就利用上面的一些零件进行改装,免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3.万用表内部结构简单拍图给大伙瞅瞅,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平常使用这款迷你多功能万用表比较省心,免切换档位测量比较便捷。

3.开始对后壳电池仓进行挖孔方便插入锂电池,尽量不要去除电池弹片,后续如果有需要还可以安装电池使用。

4.将XC6206-302三脚稳压器的输入部分焊接到4056充电小板输出端,稳压输出引出两根线方便后面焊接。

5.万用表顶部开孔安装Type-c母座用来做充电接口,使用电烙铁热烫开孔处理。

6.连接4056充电小板上的各个线路。并逐一测量各个参数。输出供电3.0V非常稳定,静态低功耗1.2uA,工作状态1.9mA.锂电池充满电大概4.17V左右。

5.充电状态可以通过万用表的发声孔进行观察。

网友:
加装不错,不过原来2接5号电池也可以用好久

网友A:
直接用一个铁锂电池一个占位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一个铁锂电池一个占位桶就可以

单节铁锂容量偏低,不是很满意。

网友:
大部分万用表可以这样做,个别的万用表用不成。

网友:
我以为是9V电池的。

网友:
可以,也想搞

网友:
改造方案不错,得益于万用表是低压3V供电,使用XC6206-302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恰到好处,不会有干扰吧。

网友:
人才啊!人才!

网友B:
传闻是有1.5V的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闻是有1.5V的锂电池。

早就有了,可以独立充电。

网友:
俺的做法差不多,但俺没加充电插口,等没电了把电池拆出来充电即可。因为改锂电能用很长时间,一年到头顶多拿出来充两三次而已。

网友C:
XC6206-302输出不接电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就有了,可以独立充电。

买它2个,直接用,
免折腾。

网友:
改的不错,比9V的好改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XC6206-302输出不接电容啊。

忘了,在表内加一个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在表内加一个哈!

输出应该加一个电容,可以稳定一些。

网友:
万用表有时候会测高压,C口最好不要露在外面,防止万一哪根筋不对了,漏电发生危险

网友:
赞同18楼的建议,增加安全性。

网友:
哪个稳压芯片是多余的直接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