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组装个排插,顺便对比下另一个排插

楼主:
这次组个三插的,珠江三芯线,1.5平方的,线是真粗,印字清晰,四米长

剥开的线芯

印字来个特写

测下电阻,54.3毫欧,应该是达标的

排插用的这个,慈慈的,以前买过一个带线的,感觉质量不错,价格也不太贵,这次就他了。

侧面合格证来一张

正面,塑料是原料,手摸上去的感觉很舒服

背面,右边少了螺丝?不应该啊

打开接线盖,原来螺丝在这里。

拆开看看,一体铜条的

测下尺寸,宽3.5毫米

厚度0.5,截面积1.75平方,配得上1.5平方的线。

组装好的样子

来张近照

下面来对比下另一个排插
正面,这个用料就差了许多,手感也差

背面

也是一体铜条的

量下尺寸,宽度2.3

厚度0.2,不到0.5平方,可是他还是和慈慈一样标的2500瓦。

侧面来一张,外壳变形了,都对不齐

最后对比下价格,因为抛开价格的对比都是耍流氓
慈慈原价6.9元
柏霖豪原价3.2元
大家觉得哪个更好呢?

网友:
led不得串一只4007  为了发烧而生

网友A:
自己做靠谱,可我喜欢去顺排插。。单位的好多排插都有问题,丢仓库里当废品,有空我就拿两个修好用了。

网友:
为什么要做对比呢?

网友:
好商品标准时代,不会多厚一豪丝铜片。

网友:
符合二句古话: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便宜无好货。

网友:
还是自己制作的靠谱耐用

网友:
还是小日子100v的产品扎实

网友:
自己用的必须舍得堆料

网友:
1.5平方的线用在二位排插上有些过剩了,普遍使用0.75平方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靠谱,可我喜欢去顺排插。。单位的好多排插都有问题,丢仓库里当废品,有空我就拿两个修好用了。 ...

自己做的用着放心
现在买这东西太贵了

网友:
自己弄 必须要好的

网友:
慈慈还是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