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了个wson8读写座

楼主:
做了个wson8读写座,以便配合ch347编程器读写SPI nand flash。触点用的老电脑PCI插槽改造,非常的好用。

当时那个8*6和6*5的挡板是为了打样做在一起的,后发现这样还挺方便,用到6*5的时候直接掉个头就行,就不分离了。

网友:
插针太占地方了,可以像这样用双排L型方向平行于PCB...

网友A:
我是把SOP8焊盘加宽,能焊上就行...

网友:
我拆下来直接上夹子就好了,。没那么夸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把SOP8焊盘加宽,能焊上就行...

wson相当于qfn。

网友:
我觉得垫个厚点的纸留点缝,可以用烙铁焊...

二○二五年十月十九日

网友B:
体积还有再缩小的空间

网友:
帮主奇思妙想啊,diy测试座的痛点在测试针/探针,wson封装还容易点,uson封装真是一筹莫展---我只能上uson-dip转换板。

网友C:
我是直接在板子上用夹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在板子上用夹子

WSON8不好用夹子夹吧?

二○二五年十月十九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WSON8不好用夹子夹吧?

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体积还有再缩小的空间

主要这货有点长。

网友:
夹子的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pci间距刚好和芯片引脚间距一致,这个创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