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全面转到win11平台了

楼主:
原来因为部分软件的原因,工作电脑在win7、win10和win11之间转换,周末花了点时间,都顺利转到win11平台上了
测试了一天,完全正常。话说windows确实有很大进步,win11效率高很多,一点也不卡,感觉数据处理快很多,不知道是系统优化了,还是刚装的系统和软件。

网友A:
激光打标机必须用WIN7,不然肯定也升级了

网友:
win11非常难用,这两天安装了七八次各种系统对比,还是win7舒服

网友:
我还在坚守WIN7和WIN10

网友B:
感觉还是 windowsXP 最合适,但是不支持大内存,尤其是现在的网页和浏览器,动不动就要占掉三四个G的内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 windowsXP 最合适,但是不支持大内存,尤其是现在的网页和浏览器,动不动就要占掉三四个G的内存。 ...

xp有64位的啊,尝试一下吧
当初4G内存就是装的64位XP

网友B:
引用 网友C:
xp有64位的啊,尝试一下吧
当初4G内存就是装的64位XP

XP64位的好像只有英文版,或者用修改注册表支持3.5G以上的大内存,不能原生支持麻烦。而且现在很多软件和驱动都已经不再支持XP了。
现在升级都是被驱动给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P64位的好像只有英文版,或者用修改注册表支持3.5G以上的大内存,不能原生支持麻烦。而且现在很多软件和 ...

当初听我老师说只有英文,但也能够支持中文的
用过次数不多,感觉字体与中文操作系统长相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初听我老师说只有英文,但也能够支持中文的
用过次数不多,感觉字体与中文操作系统长相不同 ...

依赖中文语言包,安装后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乱码问题和界面混乱问题

网友:
我装过win11几次,不超过一周就会重装。win10大概用一个月左右,也会重装。
反正是老电脑,驱动没问题,还是回到win7或者8.1的时间最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打标机必须用WIN7,不然肯定也升级了

可以安装win7虚拟机

网友:
有些软件在WIN11下运行还是不正常

网友:
win11非常难用,这两天安装了七八次各种系统对比,还是win10舒服

网友:
也想试试win11但又不想折腾安装一些软件以及插件,等忍受不了这臃肿的win10再说吧

网友:
看来楼上坚持XP7810的,都可以换电脑了,新硬件逼得你装11。
其实我主力10,办公7。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依赖中文语言包,安装后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乱码问题和界面混乱问题

这倒是,有时候会给用户创建一堆乱码的目录

网友:
WIN7和WIN10好用。

网友:
win10对CPU和内存的压力更大,不论是系统启动还是程序运行win7都比10更加流畅。

网友:
综合来说,我觉得win10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