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遥控器不能用了,做了个遥控器检码的东西,

楼主:
儿子放到小米su7汽车里的卷帘门原装遥控器不能用了,
老婆先前说我瞎鼓捣的,
原来有时卷帘门莫名的自己会打开,我扬言要改下密码,【后来发现是关门后管状电机热保护-热传导延迟了,又按了开门键,门没开,走了,然后管状电机热保护恢复,门就开了】

电池是没事的,原来怀疑晶振问题?也许是发射管烧了?

今做了个遥控器检码装置,在电脑上看看是怎么回事
就是用一个微波三极管做了个微波检波器,接在电脑上,打开音频处理软件用录音功能录制,然后分析,
遥控器器放在环状天线附近按一下,软件就把波形录下来了

4148开关管的作用是把电位钳位在0.6v附近,使微波三极管处于微导通状态

验证结果:遥控器的系统码乱了,难道是小米SU7的车内电磁环境污染严重?

网友:
竟然买渣米的车,壕无人性啊...

二○二五年十月十九日

网友A:
遥控器没拆开展示一下,看看是什么编码构造的。。

网友A:
1527和焊码是肯定不能通用的。。

1527是四位制编码,其数位构成是0、1、2、3四位,
焊码是三位制编码,其数位构成是0、1、2三位。     一般说空焊、低电平、高电平。 所以焊码是三个焊盘或拨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没拆开展示一下,看看是什么编码构造的。。

和这个外形差不多吧,那个锁键真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27和焊码是肯定不能通用的。。

1527是四位制编码,其数位构成是0、1、2、3四位,

那只是是输入状态不同,焊码的可能是三态输入,但发射的都是二进制串码,都是433晶振,两者的脉冲宽度不同,而且EV1527的是后4位是指令码,焊码的是后8位是指令码,

网友B:
楼主高手,居然做了个遥控器检码的玩意

网友C:
读数据的软件叫什么呢?

网友D:
感觉坏遥控器的幅度要小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数据的软件叫什么呢?

你看截图上方有名子,一个音频编辑软件,好像零几年的,绿色免费软件,win7用的兼容X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坏遥控器的幅度要小很多啊。。。。。。

信号幅度是小,不过那不是故障,另一个也小,电动自行车的更小,,,这也和遥控器离环状天线远近有关,,,我的电脑话筒输入端空接时有2.8V的电位,我想如果把这个电位拉低或者接在线路输入端波形就好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高手,居然做了个遥控器检码的玩意

比人设计芯片的大佬差远了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
20年前维修一个遥控器最少10块,空调的更加贵

网友:
楼主厉害,咱也不懂这个,只能来看看;直接找厂家换一个,岂不更好。

网友:
厉害啊,段位太高了,追赶不上

网友:
那有办法修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