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个长城电脑电源绿线电压低的维修

楼主(2025-10-19):
一个长城230W电源,常见的7500+339电路,感觉做工不错,风扇线是插接,220V也是插接,方便维修,布局公正,刚开始在电脑上出现的问题是启动困难,需要来回断电开机有可能某次能开开,开开后不关能正常使用,电源风扇已不知何时损坏,过了1天就完全开不开了,拆下来后发现紫线待机电压5V正常,绿线电压在1.8到2多来回跳,肯定不正常,我以为绿线跟待机应该是5V,反正绿线电压不正常,短接绿线电源能启动,12V有输出,爱好者没有经验就在网上查,有说绿线是339出来的,有说是7500出来的,我看了这个电路是从7500出来的,于是就看网上关于7500与绿线的关系,得知7500的12脚VCC在有12V供电时会在14脚输出5V到绿线,于是测试14脚确实跟绿线一样1.8到2.多跳动,12脚只有不到5V,看电路12脚跟辅助电源输出直接直接相连,测试辅助电源12V输出也是不到5V,但是辅助电源5V输出正常,辅助电源输出的滤波电容换过还是一样,我怀疑是7500损坏拉低了12V电压,正好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好电源,我把好的拆了对比这测了7500根339的二极值,完全一样,说明7500跟339损坏可能不大,于是又找个12V电源直接接到辅助电源12V输出端,接上后绿线电压3.6V完成正常(测过那个好的就是3.6V),说明7500根339以及后面的电路应该都正常,问题还是出在辅助电源上,但是辅助电源5V又正常,12V变压器出来接二极管直接就是滤波电容,滤波电容也换过,难道是变压器坏了,于是我把辅助变压器也拆了对换,结果还是一样,我开始怀疑辅助电源高压侧的问题了,看到辅助电源的ic芯片VCC有个小电解电容,25V47uf,于是把这个电容换了,再测12V正常了,绿线也正常了,电源修复,后来想想应该是这个电容容量小或者电压到不了12V以上,导致输出测也到不了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