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佬们的电容 电子元器件哪里买的?推荐下啊

楼主:
大佬们的电容 电子元器件哪里买的?推荐下啊
有买过tb整包 一斤的那种么 是不是用不上比较偏门的型号比较多,立创商城这个运费有点高 买东西 运费比东西还贵,
tb 优信 有2个店铺 哪个才是真的店铺 东西还可以哈?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我的电容是立创买的,贵一些但是保正。

网友:
咸鱼,买大品牌

网友A:
我是在淘宝的蔡松炎家买的,专卖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淘宝的蔡松炎家买的,专卖电容

蔡松炎家电容价格老贵了,普通用电器估计没性价比,除非用在定制仪器上还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蔡松炎家电容价格老贵了,普通用电器估计没性价比,除非用在定制仪器上还行 ...

还好吧,用着放心,我修机顶盒,修电动车充电器,修液晶电视,修茶吧机,油烟机,电磁炉,空调变频板,全都用他家电容

网友:
分钱分货吧,如果是自己玩的,买电容电阻用便宜货也可以的,我的电容和电阻基本上在咸鱼买,偶尔在淘宝上买。

网友:
电容一直在TB没有发现质量问题

网友:
元器件只是在TB买一款运放吃大亏,全部是假货错误丝印不能使用.另外买功放芯片也是发现翻新打磨的型号不对但还是整出来能用.其他器件还行,哦还有一次买100pcs CH340N也是问题货后来退款了.

网友:
看使用场合选

网友:
谁家便宜在谁家买,你要是专业使用的呢,那就不清楚了

网友:
以前都是实体店买,现在实体店都倒闭了
我们电子市场都没有了

网友:
淘宝的蔡松炎家,mark下

网友:
我都是嘉立创买~~

网友:
都是在淘宝买的,除非嘉立创有优惠券。
暂时还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容阻不着急买的量又不太少的话优先考虑立创,一般蹲一段时间就会有邮费券,而且买的多价格实际上比淘宝还便宜

网友:
刚在优信买了一百多的,好像他家口碑还行,货也齐,回来袋子上各种规格也写的清清楚楚的,买了几样别家的,那些小店发个透明袋子要靠猜。

网友:
优信的还行.也不明白有两家优信

网友:
平时TB,如果对质量要求高就嘉立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吧,用着放心,我修机顶盒,修电动车充电器,修液晶电视,修茶吧机,油烟机,电磁炉,空调变频板,全 ...

如果有电桥,,买牌子货回来测一下,参数可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