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转SATA

楼主:
小主机装的飞牛NAS准备用这种USB3.0转SATA卡外接几个硬盘做影视库存

有人用过吗?会不会稳定性不好坏盘?

网友:
感觉外置的永远不如内置的稳定

网友:
usb的不灵,还是内置的好。

网友:
SATA的供电怎么解决

网友:
主要看硬盘供电

网友:
担心硬盘供电不足,毁盘。

网友:
坐等楼主测试结果

网友:
供电是问题,搞不好硬盘挂了,硬盘正涨价里

网友:
5V电肯定不够的,之前从好笔记本拆除了一块硬盘刚用易驱线接上就废了,后来把易驱线多并了个USB线使用

网友:
可以弄个电脑电源搞定硬盘供电,这样最稳定,至于传输是否稳定,一看芯片二看做工,至少面上看这还行,有装散热片

网友:
你可以看看usb硬盘柜,一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