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U盘只在存储管理中有信息,文件资源管理器中看不见

楼主:
求教大师们,这个问题如何解,由于在资源管理器中看不见,只能在存储管理中看见无名符号,无法格式化。

网友:
重新量产修复看看

网友:
只能重新量产了

网友:
磁盘管理里看看,遇到过好几次,系统没有自动分配盘符

网友:
这个症状很明显是扩容盘刚好写到分区表的区域覆盖掉导致的掉分区,重新开卡吧

网友:
应该是固件挂了

楼主:
chipgenius显示是2199A,但量产工具显示不了信息,也无法量产通过,开卡也不行。

网友:
好几个都是这样的,量产也搞不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chipgenius显示是2199A,但量产工具显示不了信息,也无法量产通过,开卡也不行。

什么量产也搞不定,只好暴力,热风400度,打开是这样的,主板外的字查不出什么型号,造假者就不希望你有拆开的机会。看来是个系统造假团伙,外表包装像那么会事儿…标128G卖,当时没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