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宝峰UV-5RH无线对讲机220V座式充电器拆解

楼主:
买宝峰的对讲机,附带要了个220V座充,拆了看看做工怎么样

底部就四个螺丝,拆下来就打开了,没有卡扣

电路板是单层板,成本压缩到极致

一个小小的变压器,电容也是小的没法看

板子背面的芯片,寥寥几个

附上芯片资料
1、MB10F,桥式整流芯片,
2、MT3717,天漪半导体的AC-DC芯片,
3、LM358,双路运算放大器
4、SS110F,一个二极管

网友:
对讲机的座充多数设计的都很简易,这个已经算是不错了,好歹给你加了几个芯片。

网友:
这大概属于够用标准了
再高,加上保险
加上温控等等,哪可能就不止这个价了

网友A:
怎么看这像是山寨的呢,正品里面可不是这样。

网友:
做工一般,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这像是山寨的呢,正品里面可不是这样。

官方旗舰店买的,正品无疑

网友:
真是够简陋的啊,将就呢能用吧

网友:
看起来是根据充电电流判断转灯的

网友:
主打一个便宜能用,厂家也是省成本

网友:
我也刚刚买了一台,很好玩,主要是价格便宜。F6 F7都要四五佰。

网友:
之前不是9伏输入的

网友:
高压部分够简单的

网友:
真是够简陋的

网友:
做工一般般

网友B:
我只是习惯性地点击了下载,其实没什么需求,然后我的家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习惯性地点击了下载,其实没什么需求,然后我的家元。。。

这个锅我不背,家元不是我设置的,我没收家元

网友:
能用系列的。。

网友:
有了芯片,反正功率很小,虽简也能用

网友:
零件不能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