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换骐达后视镜

楼主:
买了个二手骐达,本想旧车保值真他奶的衰不到一年降价一万,最近老下雨后视镜不会加热难受,刚买完新的后使镜,突然看到网上说擦肥皂洗洁精可以,气坏了又白买了,算了挂上吧,谁知道真难拆,螺丝刀从下面捅进去扭一下才能开,要大力还不能过大,真是难。

网友:
拆不好后视镜就会拆坏  不换的话网上买雨敌喷

网友:
我的车拆过后视镜,自己换过翻转电机,没那么复杂

网友A:
是两厢版的吗?停产好久了,当年很火,同事买骐达、颐达的很多,那个年代可谓是神车。
现在的神车是轩逸,几万的油车,解决一家人遮风挡雨,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两厢版的吗?停产好久了,当年很火,同事买骐达、颐达的很多,那个年代可谓是神车。
现在的神车是轩逸, ...

我15年买的轩逸,到现在13万公里,除了老化必须换掉的电瓶、轮胎和发动机皮带,可换可不换为了安全还是换掉的变速箱油和刹车油,别的原车东西一个没换,连灯泡都没坏过!反正挺省心!

网友:
折腾有折腾的快乐,没白买,赞赞

网友:
这车高配的是带加热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两厢版的吗?停产好久了,当年很火,同事买骐达、颐达的很多,那个年代可谓是神车。
现在的神车是轩逸, ...

没有停产,目前在产在售

网友:
看过更换视频,好像挺简单,直接用吸盘拆下来,新的直接按上去就好

网友:
车不是保值商品,只会不停的贬值。当然便宜的车贬值空间也就少。

网友:
不必在意,车就是一代步工具

网友:
反正拆了,再改成超车提醒功能。

网友:
动手能力强,经验就是动手练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