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来分析这电蚊拍控制原理

楼主:
上周给一个电蚊拍换电池,

电蚊拍详情:拆改全新奥克斯FC 22A 电蚊拍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7532-1-1.html

换完复原试用,
用螺丝刀伸进网拍短路看放电威力正常,试了几次后放电威力大幅降低,
最后直接没电压了,手摸电蚊拍手柄功率管位置温度很高,
遂拆开确认是不是功率管烧了,万用表测功率管没有击穿与断路,
拆下换上新管启动灭蚊仍没有高压输出,十几秒后功率管就发烫了,
然后把高压变压器次级断开,让次级成悬空状态,
再启动灭蚊功率管依旧像没断开时一样发烫。

其他故障见原理图中注释

花了一上午把原理图画了出来,看不懂Q2与U3的原理,还请大佬帮忙讲解这两个的原理

U1无丝印型号未知
U3虽有丝印但是查不到是什么芯片
有大佬知道这两芯片型号吗?

U3虽有丝印但是查不到是什么芯片

原理图

网友A:
纯粹是在测试电路的极限工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粹是在测试电路的极限工况啊!

还是这把耐折腾,无论怎样短路高压都不坏

暴力拆奥克斯电蚊拍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6748-1-1.html

网友B:
一眼就是板子抄错了,U1-Pin10 就是控制栅极电压,进而启停升压单元的。

然后后级的 D881 就是传统的单管自激。 如果副边断路都还热,先看下基极电阻 R4-1 对不,若没问题基本是变压器内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眼就是板子抄错了,U1-Pin10 就是控制栅极电压,进而启停升压单元的。

然后后级的 D881 就是传统的单管 ...

刚测了你说的Q2栅极那条线确实时错了,我记得测了是与功率管882集电极通的。变压器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坏,这个我也想过,基极电阻没有动,电阻阻值与丝印一致

网友:
越整越高级

楼主这个电蚊拍还有单片机

网友:
怀疑是升压变压器匝间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