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个902FC钳表故障

楼主:
一个福902FC无线钳表,无线功能正常,开关机正常,电阻档正常,微安档正常,电容档正常,交流电压和直流电压显示为0,不能测,电流档显示为零不能测,温度档显示open,接入热电偶显示四道横线,咨询各位高手,这个一般是什么地方故障呢?

网友:
是不是主控坏了。

网友:
好歹拆开拍几幅高清图片看看呀!看个外壳是让人脑补么?

网友:
找福禄克代理商,估计有办法修好;应该是部分电路出问题了,部分是好的。

网友:
楼主能搞定吗

网友A:
没看出无线功能怎么实现的
找对应档位看线路通不通啊

网友B:
一眼明白问题出在那儿了。

但是,你的图太拉垮了,无法指出问题所在和维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眼明白问题出在那儿了。

但是,你的图太拉垮了,无法指出问题所在和维修方法。 ...

你大概说一下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无线功能怎么实现的
找对应档位看线路通不通啊

无线功能靠一个无线模块实现在的,接口在蜂鸣器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大概说一下也行啊!

去官网上找图纸对照着看就行了。

网友:
返修吧,不是说福禄克的售后也很好吗?干嘛要自己修

网友D:
这么多功能竟然没有直流电流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功能竟然没有直流电流档。

这个定义为HVAC专用万用表,就是暖通空调专用,测交流电流、温度、火焰传感器感应电流(微安级)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大概说一下也行啊!

哈哈,你属于哪种担屎唔偷吃的老实人,人家已经给了你提示,你就是八头牛也拉不住的人,你,没救了,如果我是老板,你就是第一个被裁掉的人,比如有人跟你说,你跟前有一块金子,弯腰就能捡到,捡到就属于你了,你却说我不捡,除非你捡起来塞进我口袋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你属于哪种担屎唔偷吃的老实人,人家已经给了你提示,你就是八头牛也拉不住的人,你,没救了,如果 ...

我也看不出来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