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鱼入坑创想三维打印机Ender-3和CR-10的故事(一)

楼主:
先是在B站刷到双十一拓竹打印机活动,看了一下优惠完还要一千多,有点舍不得。

转头上黄鱼淘二手,拓竹二手六七百,有点蛋疼。
更换关键词,刷到一个只要100块的,检索了一下创想三维也算是业内排名靠前的,
卖家也是收的别人的,没调试好,亏本出,
又顺带搞了耗材和胶水还有干燥箱,打包130,觉得合适,当天开车去自提。

提到机器还是很开心,通电貌似没啥问题

果然是魔改机,加了DC-DC电源模块,增加了抽屉,显示屏也加了翻盖

拉开抽屉,里面有配件

改过的进料器,据说是牌子货?

这里面藏着DC-DC电源模块和风扇出口

主电源模块24V,也是魔改了出风口

打印的提手

抽屉可以拉出来

改过的加热头

升级了双Z轴电机

这边是X电机

板子尝试调平,控制电机3轴运动正常,到这里100百块已经回本了,
主板,框架,电机,显示屏,加热台值一张票子了。

干燥箱,胶水

另外一卷半耗材

然后打脸格外快,报错,重启之

重启之后预热,又报错,热失控,泪奔了

先开进料器,除了脏了点,没有啥毛病

拆掉喷头散热风扇,发现里面很多胶

热电偶线有点受伤

清理残胶整理热电偶之后重新安装

套上硅胶

抽屉里的旧加热头

依旧失败,里面堵住了,头子很烫,塑料也能融化,就是出丝不畅,更换新喷嘴依旧,要放弃了

板子上只留下了皮卡丘的屁股印

嘲讽拉满

也尝试了Z轴补偿,各种改温度,改进料速度,还是不行,

只能放弃,挂咸鱼找人接盘吧,愿赌服输。

又刷黄鱼,找到本地另一个CR-10,承诺能正常打印,两张票子自提,果断上

自提回来,开机正常

原厂加热头

打印正常

黑色皮卡丘,没有黄色料子

打印库洛米,没有支撑,重心不稳,中途倒了,失败

打印有点慢,电机有运动噪音,其它都能接受,后面慢慢学建模和切片吧
经过两天的折腾,感悟作为3D打印纯小白,真心不能接别人的魔改机,
老老实实搞原厂,哪怕是二手,
有钱就上一手

网友A:
买的没有卖的精,只有买错没有卖错的,就当交点学费吧

网友B:
一而再,终于拥有高性价比的3D打印机。。故障机得碰运气,电路出问题,得化时间,还得有耐心,查出故障点。

网友:
一二百学费不高

阿熊捡漏成功

网友:
大佬向新的赛道进军了啊
另外恭喜捡漏成功,虽然交了点学费,但是这点不算啥了

网友C:
优秀,我现在都在建完模每个月耗嘉立创的羊毛,其实买更划算,可惜没地方放,而且可能在家又要被人骂,算了

网友D:
有3D打印机搞东西就很方便了,这玩意原理虽然很简单,但是要把它的精度调好貌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网友E:
其实应该直接买拓竹,打印效果好很多

网友F:
如果没有强大的动手能力.选这些牌子.真的很考验.起码拓竹上手快,出问题也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没有卖的精,只有买错没有卖错的,就当交点学费吧

是的,半截子太难调了,130入手,调了一整天没考好,130又出手了,只损失了路上取货的时间。
不过来回都接了顺丰车,挣了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而再,终于拥有高性价比的3D打印机。。故障机得碰运气,电路出问题,得化时间,还得有耐心,查出 ...

后面这个机子打印尺寸比第一台大一倍,而且是原厂状态没有改过,这么多年都不用调平就能用,还是比较满意的,至于打印速度和精度比不上新机,我认了,200块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二百学费不高

阿熊捡漏成功

浪费了一整天的时间,不过也学到了不少,结局是好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佬向新的赛道进军了啊
另外恭喜捡漏成功,虽然交了点学费,但是这点不算啥了 ...

谢谢捧场,小白瞎折腾,大佬们都去搞拓竹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秀,我现在都在建完模每个月耗嘉立创的羊毛,其实买更划算,可惜没地方放,而且可 ...

确实有点占地方,玩一阵子估计我也会把它出掉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浪费了一整天的时间,不过也学到了不少,结局是好的哈哈

那个130的还会倒几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3D打印机搞东西就很方便了,这玩意原理虽然很简单,但是要把它的精度调好貌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我慢慢调吧,建模和切片也要好好学,向前辈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应该直接买拓竹,打印效果好很多

它们家最近活动力度很大,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没有强大的动手能力.选这些牌子.真的很考验.起码拓竹上手快,出问题也好解决.
...

看了B站很多拓竹的推荐视频,二手也很保值,下一次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130的还会倒几手的

有可能,大概率继续流转下去,一张票子确实不贵,
早知道周天刷到第二台,就不把耗材和干燥箱出掉了,单买一个新干燥箱都要30¥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半截子太难调了,130入手,调了一整天没考好,130又出手了,只损失了路上取货的时间。
不过来回都 ...

顺风车还挣了85,歪打正着,因祸得福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