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3268AB黑片工具如何开卡不连续CE

楼主:
最新的黑片工具已经从毛子找到了,3268AB主控的64G的U盘2CE不连续,黑片工具开出来了32G。都说黑片工具可以开不连续,可是找遍网站都没有找到如何操作的方法。求教哪位大佬成功用黑片工具开过不连续CE?指导一下如何才能开出来。因为U盘是胶水沾死的成品U盘根本打不开,所以拆开改焊接通道的方法肯定是用不了。

网友:
你发的图是正片工具

黑片工具在这
https://www.usbdev.ru/files/smi/dynamptool/

网友:
楼上的正解,楼主用的是白片工具

网友:
3268我玩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图是正片工具

黑片工具在这

感谢,下载好了新版支持3268AB的工具,版本是T0612。现在不管怎么设定,都是一直报错坏块过多,求教是哪里设置错了?不连续CE有什么需要专门设置的地方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下载好了新版支持3268AB的工具,版本是T0612。现在不管怎么设定,都是一直报错坏块过多,求教是哪 ...

打开 UFD_MP\setting.set
AutoloadFlashECC=1 改成 0
打开工具设置低格ECC,一般设置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 UFD_MP\setting.set
AutoloadFlashECC=1 改成 0
打开工具设置低格ECC,一般设置15 ...

大佬您好,按照您说的,我改好了。然后试了一下无论ecc选择多少,是否勾选那个最大ecc的开关,都还是提示坏块过多。求教您还有哪里需要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