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铅酸充电器不能充锂电?我算了下48v铅酸充16串铁锂电压正好啊?

楼主:
铅酸一般单体最高充2.4v 48v就是24个单体就是57.6V,对应铁锂单体57.6/16=3.6v这不正好吗?

浮充铅酸是每个单体2.25v,同理,2.25*24/16=3.375V 铁锂这个电压保持一段时间也不会损坏。

何况锂电池有保护板,只要充电器有恒流的功能,电压超了也会保护,为什么都说不能用铅酸充电器?

网友:
你看一下两种电池充电方式,记得锂电先小电流然后大电流恒流,最后到保护电压恒压的,不知道铅酸是不是这个思路

网友:
最好拿到枕头边充,这样着火了你能及时发现。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没问题,电压不超太多,电流不超0.5c应该行,毕竟保护板不是摆设

网友:
只要电压相差不大,放心冲,除非你电池保护板不过关,话又说回来,你保护板不过关什么充电器都白搭

网友:
铅酸电池三段式充电模式里,有一段是高恒压阶段,对12v电池而言是大概14.5v,48v电池是大约是58v。你看合适吗?

网友:
我用48伏铅酸充电器给锂电充电有几年了,沒问题。铅酸充电器不改,要等锂电充满才能断电,锂电55伏时铅酸充电器充不进。

网友:
充电电压电流完全不一样

网友:
我一直是直接充的 有什么问题

网友:
充电方式不一样。

网友A:
谁说的不可以,我一直在用48v铅酸充电器充14串三元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不可以,我一直在用48v铅酸充电器充14串三元锂电池。

48v铅酸充电器满电59V左右,16串铁锂3.65*16=58.4,15串铁锂15*3.65=54.75V,14串三元锂电池4.2*14=58.8,13串三元13*4.2=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