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商用微波炉M5-236A银色不通电不显示维修一

楼主:
美的商用微波炉M5-236A银色,不通电也不显示。
拆开后,先用万用表测量高压电容,磁控管变压器三大件;
发现高压电容击穿,250V10A保险丝熔断,未发现其他配件异常。
于是更换高压电容、保险丝后上电,显示屏不显示(背光很暗),
微波加热烧烤都能正常工作,怀疑是显示屏供电异常。于是拆开
电源板,逐个零件测试,未发现异常,只剩芯片无法判断好坏了。

丝印是MX2018这个芯片,

于是通电后测试8脚/9脚之间12伏,8脚与15脚之间5伏,显示屏供电5伏
正常,这下懵了,先放那吧从长计议了,待脑子想清楚了再修了

网友:
还没有修好吗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是我就直接换板了,修不了

网友:
供电正常但是背光很暗,是不是LED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