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波形为什么会在一开始下降一段时间?

楼主:
我在学习开关电源的仿真的时候用uc3842搭了一个反激电路,输出电压的波形会在一开始下降一小段时间才会上升,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为啥呀?

网友A:
检查这一块 调整C2试试看是否有改变

网友:
这需要 高手理论差的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这一块 调整C2试试看是否有改变

没有啥改变

网友:
3842供电电压开始是交流220整流的直流高压分压的,达到开启电压才会有输出

网友B:
整个电源启动需要时间,如电容充电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电源启动需要时间,如电容充电等等。

您好,请问为啥一开始会出现下降的过程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为啥一开始会出现下降的过程呀

开关电源在启动时,电感的感性元件会因电流突变产生反向电动势,导致输出端出现短暂反向电压。另外,这不叫下降,叫反向电压

网友D:
是否有电容不良,性能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的图像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在启动时,电感的感性元件会因电流突变产生反向电动势,导致输出端出现短暂反向电压。另外,这不 ...

Ok,谢谢大佬解答

网友C:
L4换成电阻测一下输出。

网友E:
示波器同步测下3842供电脚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4换成电阻测一下输出。

测出来是这样的,600多us的时候带电阻的到了-400多mV,带电感的到了-200多mV

楼主: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同步测下3842供电脚的电压

芯片供电引脚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有电容不良,性能下降

没有,这个软件仿真不了正常的退化,都是正常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