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到一个小主机,有没有玩法指导

楼主(2025-10-20):
说是可以焊接加固态,问题是从哪找教程
ps后续再小黄鱼找到介绍

网友A:
先看看是什么CPU吧,带2个mini-pcie,看看是pci-e还是SATA,要是SATA还能加固态,要是pci-e那就算了。
风扇那面的,长接口应该是接4G网卡的,短口接wlan,看看背面那个口,能不能利用上。

网友B:
背面的接口有MSATA标记,应能接个MSATA固态盘,板上没有显示器接口?

网友C:
这没显示输出啊,不好好捣鼓...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面的接口有MSATA标记,应能接个MSATA固态盘,板上没有显示器接口?

我看小黄鱼里面可以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是什么CPU吧,带2个mini-pcie,看看是pci-e还是SATA,要是SATA还能加固态,要是pci-e那就算了。
风扇 ...

cpu应该是j1900,这接口这是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没显示输出啊,不好好捣鼓...

仔细看,那不是有个扩展引出的VGA口么

网友D:
板子上补上一个立式SATA口就可以再挂SATA硬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上补上一个立式SATA口就可以再挂SATA硬盘了。

是的,大佬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那不是有个扩展引出的VGA口么

确实,这扩展线怎么搞

网友:
J1900我感觉性能就那样。
我有个i3 4005U+8G内存的一体机主板,不知道干什么好,用个小固态装win7偶尔接电视机看看电影。安装飞牛或者软路由,自己又没那种需要。

网友:
十年前的产品  性能一般般

网友:
买这个线,我也有这个主机,这个是某个厂家定制的。

网友:
这是我当时拆机的照片,现在刷的爱快系统,背面用msata硬盘。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5349-1-1.html

网友:
我建议在论坛出售了

网友:
最简单就是几块钱买个msata转sata转接卡,不要以为焊一个sata就能用了,大概率线路上的容阻元件都没焊

网友:
最好的玩法就包邮免费送,让坛友写使用心得

网友:
适合做下载机,不适合做存储机

网友:
玩软路吧,要不就浪费网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