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遥控开关:YEYY YRF8-A

楼主:
拼兮兮六元不到撸的无线遥控开关,说是直流的,不拆开看过不放心使用。

楼主:
看不懂最后一图那个晶振数值,一般都是315或433的吧。

网友:
这种超外差式的接收机使用的晶振都不是直接315或433的频率,它是采用倍频上去的,所以看起来是一个挺奇怪的晶振频率,一般在10兆内。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物超所值,值得拥有

网友:
支持30A,看来这个继电器质量不错啊

网友:
那个大蓝块是继电器?

网友:
看着挺不错,不像粗制滥造的

网友:
这个价格还挺不错的。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没用过这种,来看看

网友:
这个算是很良心了,完整的DC-DC,然后大继电器,就是遥控芯片方案肯定是通用的固定码,这样的方案烂大街了,破解也烂大街了,不安全,一般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用来控制灯的通断还是不错的。

网友:
直流的,准备用于那里?

网友:
这种开关是怎么遥控的

网友:
这个价格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