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18.8元的无线双频USB网卡,平民神器?俺认为,是的

楼主:
18.8元的无线双频USB网卡,平民神器?俺认为,是的。

拼多多入的,最初还没收到,打算体验后退了,哪知道收到了,插入电脑,显示驱动EXE,安装后桌面没反应但点下网络显示几个无线信号,,,,使用体验,表现居然不错,手机广电卡做AP,带电脑打开网页秒开,就连全程打LOL也没任何问题,海康4117热成像显示42度-43度,厉害了。用芯片精灵查下,主芯片博通的,但只知道是双频,具体型号不清楚。拆下外壳看下有存储器,振晶,供电,芯片,做工没说的。

网友:
毕竟便宜啊

网友:
如果那样的话,还确实不错。

网友:
wifi7 是比较贵,但是 wifi6 比这个也就贵几块钱

网友A:
PID&VID是 0a5c:bd27
查这个能查出来,芯片是BCM43566,支持到AC,wifi6听起来不像是真的
随便搜了下参数,可以大概看看:
  无线标准:IEEE 802.11a/b/g/n/ac
  频率范围:2.4GHz 和 5GHz 双频段
  最大数据速率:867 Mbps(5GHz) + 300 Mbps(2.4GHz)
  调制方式:OFDM, DSSS, CCK, MCS0-9 等
  蓝牙版本:Bluetooth 4.2
  工作电压:1.8V / 3.3V
  工作温度范围:-40°C 至 +85°C
  封装类型:FBGA
  天线配置:2x2 MIMO
  接口类型:SDIO 3.0, UART, PCM/I2S, SPI
  安全特性:支持 WPA, WPA2, WPA3, AES, TKIP
  集成度:集成功率放大器、低噪声放大器、开关和无源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D&VID是 0a5c:bd27
查这个能查出来,芯片是BCM43566,支持到AC,wifi6听起来不像是真的
随便搜了下参数, ...

支持高了也没用,芯片界面是3.0的,但是接插件用的是2.0的,虽然是蓝色的舌片,理论最大数值不会超过40M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