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大华固态 MAP1602开卡求助 Flash Module Fail

楼主:
手里一块大华的固态最近坏了,颗粒ID是9BC428492000,看了看帖子发现能搬板重新开卡修复,原来是英韧IG5236主控,看海鲜市场发现MAP1602也支持这个颗粒,于是买了块料板焊接,第一次接触开卡这个东西,从网上下载了个开卡工具提示报错,网上好像关于这个主控的资料也少,求助各位坛友,帮我指点一下是什么的问题。

网友A:
1602开tas的包没公开 你确定包没用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2开tas的包没公开 你确定包没用错吧

开卡工具我又从海鲜市场买了一份,好像也是没办法开卡。大佬可以帮我看下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卡工具我又从海鲜市场买了一份,好像也是没办法开卡。大佬可以帮我看下不? ...

找找范范 看范大神能不能帮你

网友:
开卡姿势不对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盘的颗粒坏了一颗,拆了下来,开512G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卡工具我又从海鲜市场买了一份,好像也是没办法开卡。大佬可以帮我看下不? ...

之前遇到过这种 有可能是玄学问题 重新插拔几次点几次开始可能就好了

网友:
看看高手会有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卡工具我又从海鲜市场买了一份,好像也是没办法开卡。大佬可以帮我看下不? ...

这是O5的板子 开TAS要O4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