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修一个机顶盒遥控器

楼主:
好久不看电视了 今天打开看一下 结果发现机顶盒遥控器坏了 点击任何键没有反应。

图1
用手机摄像机查看按键灯也不亮。看上去电池没电了,用电池测试工具查看了一下 电池容量,很奇怪其中一个是1.4伏 但是另外一个是0.7伏。
可是换了两块新电池 按键依然没有反应。只好死马当活马医,拆开看看。
印入眼帘的是这块背板上有电池泄漏的痕迹,先擦干净 ,但是这是电路板背面,应该不会影响电路吧。

图 2
装上新电池 用万用表测一下 为何电池焊接点是零点几伏?重新查看电池焊点处 有疑似污垢,不是很明显(图4右下侧位置),用万用表笔挎了挎,重新测试有3伏多电压了。

图 3
手动在面板上用表针短接一下按键,屏幕有反应了。重新装上 打完收工。

图 4

网友:
长时间不用的时候要把电池拆出来啊

网友:
电池漏液腐蚀导致的接触不良?

网友:
电池漏液后接触面有一层腐蚀液体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A:
你这个问题还好解决,但是我就没那么幸运了,我本来想用一节18650代替遥控器的3V电池,可是电池接反了,而且还是4.2V的电压,把上边的集成块烧坏了,可惜了一个遥控器。

网友:
这种是芯片内置晶振了

网友:
电池漏液深受其害

网友:
不用时候取出电池好。

网友:
现在都内置晶振了?

网友B:
配个遥控器没几个钱省折腾

楼主:
漏液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个遥控器没几个钱省折腾

机顶盒是小众地面波品牌的 很多年前已经停产了

网友:
长时间不用要把电池拆出来

网友:
电池漏液造成的接触不良

网友:
还有存储功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还好解决,但是我就没那么幸运了,我本来想用一节18650代替遥控器的3V电池,可是电池接反了,而 ...

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