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漫步者R1700BT音箱故障求教

楼主:
我的漫步者R1700BT音箱不工作,指示灯不亮。
红箭头指的元件中段糊了,是不是它坏了?
请问红箭头指的是什么元件?
想要更换这个元件应该怎么购买,它是什么名称,什么型号?

网友A:
有个电容鼓包了。看边上还有电感,貌似是DC-DC电路的限流电阻吧,跑线路才能看个大概,或者去搜拆解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电容鼓包了。看边上还有电感,貌似是DC-DC电路的限流电阻吧,跑线路才能看个大概,或者去搜拆解图吧 ...

不止一个,一眼过去好几个都鼓了。

网友:
应该叫色环电阻吧,好像是看电阻上的色环来判断阻值的。还有好几个电容也鼓了,估计也失效了。没点技术不好修吧,看某宝上这板贵不贵,不贵直接买一块换呗。

网友:
仅凭这么点侧面图片和一句描述,不好分析,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
是不是输入电压高了,检查这个电阻周围的DC电压转换电路元件。。

网友:
感觉旁边的电容也不行了。

网友:
这看起来像是个电阻,焊下来用万用表测下囉。

网友:
有个电容鼓包了

网友:
这水平,还是不要自己修了吧,弄不好越修越坏

网友:
淘个二手班子换上吧

网友:
老中医,一眼看去就发现电容怀孕了

网友:
开关电源不好搞,要找专业人士~~~

网友:
1、箭头指的这个元件叫做:电阻
2、是否损坏只凭颜色不能判断,需要使用工具测量,如:万用表
3、电源灯不亮的原因很多:插座无电、插头坏了,电源线坏了,开关问题,最后才判断是否电源板坏。

建议:想自己动手学习解决问题,先买个万用表,再找点电子电路基础入门类的书看一下。
  如果想省事,可以找人维修。

网友:
维修不难,但是楼主似乎没有电子基础,那就有点难搞了,不如直接淘一块好的板子换上去实在

网友:
色环电阻都不认识的人,就别修了

网友:
要不换块数字功放进去

网友:
看来不只是电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