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几毛钱修复艾美特风扇,不定期加润滑油的话几年后还得修

楼主:
家里这把艾美特风扇用了差不多十年了,最近转轴频繁卡顿,转不动了,可以感到电机在嗡嗡作响。遥控和摇头倒是没问题。

拆开发现是转轴的轴套吸润滑油的毛毡垫圈干枯且烂掉了,毛毡碎片卡住转轴,所以转不动了。(清理动作太快,没去拍照片)
网购了几个吸油毛毡垫圈,才几毛钱,换上去后吸满润滑油,风扇又满血重生了。
不过得定期加润滑油才行,不然过若干年后还得拆机换垫圈。不过也可能还没到时候风扇都已经换掉了。

网友:
加废机油,耐高温

楼主:
对啊,忘记了家里还有一小瓶汽车保养用剩的壳牌全合成机油。

网友:
估计出厂就没打算维修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你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唯有换滚珠轴承才是最终解决方法。

换句话说你这就是在单位上班混日子,反正是要坏的,仅是使用时间的问题

网友:
没有就加点卫生纸进去也一样

网友A:
这啥时候的了,居然也用轴套,不是滚珠的。。。

网友:
我这样也折腾了好几年,后面干脆把电机 都换成了直流滚珠的,风力还更猛 ,以后不要每年都拆开加机油了

网友:
都像楼主这样我们的电风扇厂家该倒闭了,我恨楼主

网友:
出厂就没打算维修

网友:
那个含油的轴承要在热油里泡一下,让它吸满油寿命更长

网友:
加点机油,又能用个2到3年了,换个滚珠的能更好

网友:
艾美特比杂牌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啥时候的了,居然也用轴套,不是滚珠的。。。

滚珠的轴承成本要高一些吧?

网友:
去年我也这样修了家里的老格力转叶扇,不过用的保养剩下的机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啥时候的了,居然也用轴套,不是滚珠的。。。

大品牌都是轴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滚珠的轴承成本要高一些吧?

主要是噪音大些,所以一般都用轴套

网友:
楼主这是比较后期的,用的特别多吗?

我家艾美特好几个,还没见坏得,都比你这个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