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三角形的计算,有会的吗?

楼主:
本人小学数学水平,这玩意太难了实在不会算,已知三角形一条边长是8mm,对应的角是60度,求另外两条边的长度,懂的坛友说说是怎么计算的,想画一个六边形的螺丝孔不会计算参数

楼主:
好像弄错了,边长应该是4不是8

网友A:
勾三股四玄五   另外两条边应该是6和10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像弄错了,边长应该是4不是8

分解后的图形是这样的:

网友:
边长  3   4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三股四玄五   另外两条边应该是6和10

厉害了,这句话好像很熟,我居然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了,这句话好像很熟,我居然不会。。。

重回幼儿园补习就可以、、、、鸟。

网友B:
勾3股4弦5,三条线构成的直角三角形三个角是:90度、53度和37度。
在这里,一个角是60度,所以30度对应边长为1时,斜边为2,60度角对应的边为3的平方根。即1:2:3的平方根(1.732)。

当高为8,即:
斜边=(8/1.732)*2=9.238
短边=(8/1.732)*1=4.619

网友:
斜边= 4/sin(60) ~= 4.618802

因为是 60度三角, 邻边 = 斜边/2 = 2.3094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勾3股4弦5,三条线构成的直角三角形三个角是:90度、53度和37度。
在这里,一个角是60度,所以30度对应边长 ...

高为4,那么另两边是不是就是刚好是3和5呢?

网友:
早年学的东西早还给老师了

网友:
你们确定边长分别是3,4,5的直角三角形的其中1个角是60度?

网友:
用小学方法计算 ?   不过开根号大概不能用

网友:
勾股定律
几个特殊角的比值,当年都是要背出来的

网友:
小学文化路过

网友:
短边是16/5结果开方,长边是前面结果乘2就行了。

网友:
正切,余切,三角函数表可以随便查,可惜忘了。

网友:
CAD随手一画就知道不对头了...

网友:
我也忘的一干二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