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有不有这种开关模块,用5V通断和红外遥控作为信号?

楼主:
先说下需求背景:首先我想通过电视机来控制功放的开关,本来有节能插座可以做到这点,但是我电视本身待机功耗只有1W,所以我想电视常开,本身不被智能插座控制。
                          电视机待机的时候USB无电流输出,电视开机USB可以输出5V,所以我想通过USB供电控制一个开关来控制功放开关,本来一个5V继电器能解决
                         但是功放支持蓝牙,我有时候需要蓝牙听歌,所以我想要一个这种供电模块

                         1、这个模块首先是一个支持红外学习 的 开关模块,红外可以控制通断
                         2、外接电视的5V输出,有5V输出,那么给红外开关一个开启信号,如果5V输出关闭,给他一个关机信号。

                        相当于5V的通断可以控制开关,遥控的通断也可以控制开关?有不有现成的开关或者能简单改造?

网友A:
有卖现成的这样的红外模块,模块可设置上电发送设定好红外编码,也可以定时发送。

有个机房,用普通空调,怕非工作时间时停电,就是使用那样的模块,定时发空调开机码。

网友:
相当于红外开关机 + usb触发开机 二合一啊,直接的产品目测太小众了。

红外学习遥控插座倒是很多

网友:
目的是让功放能随电视实现自动开机,也可由功放遥控开机是吧?
可另找一个功放遥控器或学习遥控器,该遥控器用电视机usb5v串个电容供电,目的是仅通电一下,遥控器开关键保持按死状态,这样电视机usb5V通电后遥控器会触发一下开机键。我原来用机顶盒卡机触发电视机自动开机就是这样搞的。 还可以试试看能不能仅在遥控按键的触点并电容实现通电后自动触发按键。
再就是功放拆机,引出开机按键的线,用电视机usb5V电压触发该按键,这样更简单。

网友:
没必要搞这么复杂

网友B:
电视机U口来控制功放很简单啊!自己制作一个模块利用继电器来通断,功放又不想关机还要听歌。你的功放也是用红外遥控器操控使用吗?

网友:
买个智能插排,做个场景就实现了

网友C:
用电视机USB的5V电源加一个继电器来控制功放电源不就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视机USB的5V电源加一个继电器来控制功放电源不就行了么?

还有其他需求,不过刚刚想了一个方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其他需求,不过刚刚想了一个方案了

在继电器上再并个蓝牙模块?

网友D:
现成的红外开关,肯定不是直驱继电器的,中间应该有MOS管或3极管,你把电视机的5伏信号通过光耦隔离引入到mos或3极管输入端,这样有5伏信号时,3级管导通,继电器得电,关电视时,没5伏了,3级管不导通,继电器失电。
这是说的红外开关没接受到开机遥控信号的状态,若是红外开关已是开机状态,电视开机不影响已吸合的继电器,此时用单独用红外遥控关机也不能实现,当然你若是学习电视遥控器的关机遥控码作为红外遥控开关的关闭信号或许能实现同步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卖现成的这样的红外模块,模块可设置上电发送设定好红外编码,也可以定时发送。

有个机房,用普通空调, ...

还有这种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成的红外开关,肯定不是直驱继电器的,中间应该有MOS管或3极管,你把电视机的5伏信号通过光耦隔离引入到m ...

感谢,我后来也是这么想的,买一个成品遥控开关,开关三极管前加光耦,光耦输入端加电阻接电视usb口。这样可以单独遥控插座开和关,电视启动也能打开开关,电视关闭开关关闭。仅有一点没实现,就是通过遥控打开了开关,如果又开了电视,电视关机时开关将不能自动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机U口来控制功放很简单啊!自己制作一个模块利用继电器来通断,功放又不想关机还要听歌。你的功放也是 ...

功放不能遥控    已经想到办法了,买成品红外遥控插座,插座内部三极管前接光耦,光耦收入端串电阻接电视USB,这样可以红外遥控开关,电视通电也能触发开机。  有一个缺陷就是如果通过遥控开了插座,电视关机,不能自动关闭插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放不能遥控    已经想到办法了,买成品红外遥控插座,插座内部三极管前接光耦,光耦收入端串电阻接电视 ...

听个歌这么费劲,想省电你是做到了极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个歌这么费劲,想省电你是做到了极致。

也不一定是为了省电   功放本身不带遥控   不能让它一直开着吧

网友:
买个5伏的继电器或固态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一定是为了省电   功放本身不带遥控   不能让它一直开着吧

电视关机功放就自动关机不就是一个继电器的事吗?咋还要加一个红外遥控插座。突然想听歌,又要开电视。哎!真愁人。。

网友:
找这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303的楼主试试,让他给你写个单片机程序,
按一下电视遥控的开机键,电视、功放开机,再按一次,全部关机。然后再挑一个你喜欢的遥控按键,实现长按单独开、关功放。这样可以共用一个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