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宝峰对讲机手咪拆解

楼主:
有一个对讲机打算发给车上用,就入手了一个手咪,拼多多8.8包邮的,拆了看看

就三个螺丝,拆开就打开了,背夹是铆接在后壳上的

经典的单面板,成本压缩到极致

正面就这几个元件,大道至简啊

再来张近照

准备回装了才发现,这个耳机孔是个摆设,压根没接上,

搜图的时候,才发现,对讲机还有这么多“头头”

网友:
够用就可以,多出来的也是多余的。

网友:
用单面的酚醛树脂而不用玻璃纤维板子,够省成本的,我感觉这个利润不应该省这几个钱,尤其是那个开关,这东西寿命堪忧。所以质量真成问题

网友:
我两个都是K头,但里面的定义好像又不一样……

网友:
插头都是专用的,接线要记好

网友:
做工看着很简单啊

网友:
没用过对讲机的路过。

网友:
小米对讲机好像没法接手咪。

网友:
天天哇哇叫,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