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开关电源PFC电路不工作维修求助

楼主(2025-10-21):
开关电源故障,检查发现主滤波电容C9,C10,C26容量下降厉害,更换后测量输出电压还是300V,带PFC的输出应该是380V。前端接入100W的灯泡上电,灯泡不断闪烁,正常是亮一下灭了。测量U1的供电7脚电压为12-13V,查数据手册U1的启动电压是16V,难道是U1供电不足?C21电容问题?C21上面没有文字,也不知道是什么电容,容量是多大,图纸上是用万用表测量的数值。有大佬能指点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