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139A短波收信机升级改造和隐匿故障维修

楼主(2025-10-21):
之前拆修一部上世纪的古董收信机,可以参见这里:
【新提醒】拆修一台上世纪的139A型短波收信机 - 维修达人 数码之家

经过一顿收拾打理,这个老古董终于可以正常出声了,收个广播,收个单边带什么的效果还不错。
机器能够正常工作了,但是人总是一山望着一山高,总觉得不折腾折腾没什么意思。
总想让这个机器玩起来更舒坦。于是,打算对它进行升级改造。
改造的主要对象是低放部分。为什么:因为139系列收信机设计是是采用耳机作为输出的,
因此低频功放输出阻抗很高,是当时耳机的600Ω,我平时打算用它推喇叭,喇叭是8Ω的。
虽然直接接上可以出声,但是因为阻抗严重不匹配,第一声音很小,第二很明显推动无力,失真严重。
因此,要想改为喇叭放音,必须对输出功放进行改造。

这是电路图,低放输出采用经典的双管推挽放大电路,如果需要改变输出阻抗,必须更换输出变压器。

正好,新购买的钽电容也到货了,那切合改造低放的契机,顺便把这些老电容换掉。

准备一个功率相似的推挽输出变压器,记得好像是600Ω:8Ω的,购于深圳华强北市场。

工作非常简单,拆掉原来的电解电容,换成新买的钽电容,
原来一直以为这个机器里面的电解电容都是钽电解,结果拆下来发现不全是。
电源部分用的是轴向铝电解,只有AGC部分用的是钽电解,
不过无所谓了,买都买了,全换新完事。

又在网上看到有评论说139晶体管接收机因为用的都是老旧的锗管,
因此噪音大,音质差,应该把低放都改成硅管,这样能减少噪声。
对此是不是有效呢?也试试把,于是把低放第三级推动输入变压器的3AX22换成硅管。
这里硅管用的是飞利浦的BC177,音频专用的低噪声管,PNP极性。

先不说改完硅管后音质有没有提升,新的问题出现了:
这个机器似乎灵敏度时好时坏,有时候收听电台好端端的声音突然就变得极小,调整天线似乎也没什么用。
有时候晃动一下就会传来一声巨大的“咔嚓”声,然后声音又大起来了。说明存在接触不良的情况。
这不,在调试升级低放的时候又遇到这个问题,通过螺丝刀触碰各级输入端口,把故障基本锁定在调谐高放一级。
仔细检查发现高放管之一的集电极腐蚀断路,因为这个断点在套管里,因此极难发现。

139-1A和139A最大的区别就是高放改用了硅管,相较锗管来说这维修起来就太方便了。
现在硅管不是要什么有什么,元件库里找找,两只AM-FM收音机专用的BF214走起,
这管子本身就是为收音机设计的,用在这里非常合适。

BF214最大的优点就是金封带屏蔽脚,把屏蔽脚接地,尽可能减少高放噪声。

再次试机,这回彻底恢复正常了。用镊子接触天线接口,人体当天线,
白天都能在短波高端收到各种广播电台,中文的、朝语的、粤语的各种各样,维修成功。
再说说低放改硅管的试验。效果真是不怎么样。
这个机器,没有信号时噪音并不大,改成硅管后,也没有什么特殊变化,
猜想应该是因为我用的是喇叭收听,如果用耳机收听,没信号时候的轻微沙沙声应该较为明显。
不过,改硅管,连带的后果是还需要调整偏流,反而增加了工作量和调试难度,没事找事。
不过,改成低阻输出的输出变压器效果还是立竿见影,输出接8Ω喇叭声音洪亮,话音清晰,非常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