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咨询一下这个是威刚的SSD,来源于DELL的笔记本,用的是那种颗粒?

楼主:
咨询一下这个是威刚的SSD,来源于DELL的笔记本,用的是那种颗粒?

公司买的几台DELL的笔记本,都是这个硬盘坏了,现在是不识别,有办法重新开卡没有,或者拆了颗粒做U盘,但是跟其他牌子的颗粒封装又不一样
主控是JMF670H,硬盘协议是NGFF

网友A:
还要看闪存ID,可能能重新开卡,但这个主控据说会把第一个闪存写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闪存ID,可能能重新开卡,但这个主控据说会把第一个闪存写坏

关键是这个颗粒的触电和其他牌子的触点不一样,其他牌子的触点比较少。

网友:
东芝的DDJ系列吧,8CE的

网友:
这个看着有年代了

网友:
272脚的,也是常见的闪存颗粒了啊。

网友:
可以开卡的 jmf系列主控要用jm20329的桥接

网友:
应该是L95B

网友:
这个是BGA272 MLC,我没记错的话是L95B制程4CE 64G双贴的。JMF667H主控威刚动了点手脚这个盘不可以再开卡量产了你直接拆了做U盘吧,老早之前我拆过几个都贴了3267了。

网友:
都坏了,说明有通病

网友:
这家的固态颗粒一般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这个颗粒的触电和其他牌子的触点不一样,其他牌子的触点比较少。 ...

这个是BGA272的MLC,应该不差的

网友:
BGA272的镁光L95B,拆过两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