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20AH电瓶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电压、电流到底应该是多少?

楼主:
我看大部分正规电动车充电器,60V20AH电瓶用的,江禾、西普尔、聚源、特能写的都是最高输出74V,但是我测过所有的充电器不管是大品牌还是杂牌空载输出电压都是68点多,为什么都没有超过70V,那充电器上为什么要写74V呢,我想把48V的改成充60V时就迷茫了,是电压调到68-69之间还是调到74左右?
再者就是电流,我看网上说60V20AH电瓶充电电流2.8A,我测试过不管是大品牌还是杂牌充电器充电效率都一样,输入功率每100W充电电流在1.4A左右,也就是说输入功率200W就能满足60V20AH电瓶充电,但是我见一个江禾的充电器,写的输入功率最大280W,输出电压最高74V,实测输入功率最大有230W左右,这种充电器是不是有一定程度的虚标?

网友:
转换效率   充电器虚标    铅酸电池充电倍率   好多参数

网友:
还要看电池容量,以及铅酸电池和锂电池的区别

网友:
单个蓄电池充满电电压是14.8伏,5个蓄电池充满电是5*14.8=74伏。

网友:
电瓶充电器的充电电流型号不一样可能充电电流不一样,最高限制电压是一样的,转灯电流也应该是一样的,充电电流小一点充电时间就长了

网友A:
几年前应该是69v多,我的爱玛原装充电器七八年前买的测量就是69v多点。后来可能是厂家改了,目的不清楚,一、电池技术有突破电压提高了。二、嫌消费者用的太久。就像手机一样原来3.7v 3.6v充满电4.2v,现在电池好像是4.35v

网友B:
60V20AH 电瓶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电压 是最高输出74V ,这个74V是充到最高电压时的电压。
空载输出电压都是68点多 ------ 这是空载电压,不是最高电压。
电流应该是3A (根据析氢计算是4A),原车自带的充电器能达到 3A ,杂牌的往往不到 3A ,是为了降低成本,提供可靠性和寿命。

网友:
  西普尔  博世  标着 73v

  这两个牌子 实际充电瓶 中间 3A  冲到最后 最低都是 74.2v  电流就变成0.6 - 0.8 左右 然后停 ……

  博世的有的 最低 74.6v 充电比平时快一小时 , 微调 可以达到 75.5v  ……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V20AH 电瓶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电压 是最高输出74V ,这个74V是充到最高电压时的电压。
空载输出电压都是68 ...

懵了,最高电压是啥意思?如何测量?空载时的电压难道不是最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应该是69v多,我的爱玛原装充电器七八年前买的测量就是69v多点。后来可能是厂家改了,目的不清楚,一 ...

按理说应该把电压设置的高了电瓶会不耐用,电瓶老化后可能电压上不去然后充电器一直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理说应该把电压设置的高了电瓶会不耐用,电瓶老化后可能电压上不去然后充电器一直充 ...

充电器设定69v是为了保障电瓶寿命,所以你就按这个设定即可。

48改60不可取,应该功率不够,除非降低充电电流,那么充电时间会延长,自己权衡吧

一般6020的电池充电电流为2.5-3a

按2.5a,那么充电过程中,充电器可能出现的最高功率为恒流转恒压的瞬间,这是充电器输出电压在73左右。

那么这时的输出功率为182w,如果是3a,那么就是219w。

显然,这两个输出功率都超出了4812充电器的额定功率。如果是4820的充电器,那可以接受。

网友D:
对于20Ah的铅酸电池的充电器,考虑到电池用得稍久,内阻会变大些,较大的恒流充电,电池的温度相对较高,所以我都自己把最大充电电流改到2A,即1/10c,以减小电池的温升。这样做,可能充电时间会长一些,我用了一个定时插座,避免可能的热失控造成超时充电。且是在自己的车库里充电,不需考虑时间长短的收费多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设定69v是为了保障电瓶寿命,所以你就按这个设定即可。

48改60不可取,应该功率不够,除非降低充 ...

那69V的充电器到底能不能充满电瓶?那个48V充电器是个老密封电动三轮车的充电的,充48V40AH电瓶的,我改了mos管s极的检流电阻降低了功率,正常功率300多瓦我改到220瓦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20Ah的铅酸电池的充电器,考虑到电池用得稍久,内阻会变大些,较大的恒流充电,电池的温度相对较高,所 ...

我就比较难受了,小区的共享充电时按功率区间收费的,200W以下一个区间,200-250W一个区间,我几个充电器都是200W左右,充一会都能到200以上210以下,相当不划算

网友:
5块电瓶要用输出72V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比较难受了,小区的共享充电时按功率区间收费的,200W以下一个区间,200-250W一个区间,我几个充电器 ...

找一个功率计量插座测试一下,看看实际整个充电过程需要多少瓦。我的48v20Ah最大功率基本都不到100瓦,每次充电都不到一度电。

网友:
楼主不了解该铅酸电池充电器的工作模式。充电器空载68V是相对于电池不充电不放电时的满电状态,74V是充电当中的满电状态也就是高恒压恒流状态,这个电压下同时检测电流当电流小到设定值(20AH电池一般0.6A)就会切换回68V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懵了,最高电压是啥意思?如何测量?空载时的电压难道不是最高电压?

最高电压如何测量 ------ 充电器在充电中,由红灯转为绿灯前一刻测量到的电压。空载时的电压 不是最高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69V的充电器到底能不能充满电瓶?那个48V充电器是个老密封电动三轮车的充电的,充48V40AH电瓶的,我改 ...

你这个功率够,只要控制次级电压和电流就行,初级没必要动,恒压69v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高电压如何测量 ------ 充电器在充电中,由红灯转为绿灯前一刻测量到的电压。空载时的电压 不是最高电 ...

谁说转灯时最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