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后视镜的拆解

楼主:
右侧电动后视镜只听见电机在转的声音,折叠无动作。因为其设计的不受点火钥匙控制,锁车后折叠电机仍然保持转动,只能拆下来了

网友:
只有拆下来,没有拆解。

网友:
我想知道是怎么拆的,结果没看到。

楼主:
为查明故障原因,进行分解。先把镜片往一边压到底,然后用点力就可以把镜片扣下来,拔掉加热线插头。拆除镜框上的4颗螺丝后从外侧开始撬框边,到里侧的时候要用点力,因为里侧有两个卡扣。撬掉固定端下面的封盖塑料片就可以看到旋转固定的3颗螺丝,拆掉它就可以把镜和座分开,但中心孔里还有8根电线,一定要把插头的针插退出来才行

网友:
没看到折叠机构,继续往下拆瞅瞅!

网友:
来看一下怎么维修好这个后视镜,我的后视镜也无法调整了,还没有去搞它。

网友:
时间久了,老化生锈是主要原因

网友:
没有退针器,想把针退出来可能会很费劲吧?

网友:
我的车子折叠失灵了,一直想自己拆开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都是进来学习的,没看到故障原因

网友:
然后呢?你说的是折叠电机,是这个么?

这电机看着一点点价格有点黑呢,记得要50好几
不过维修站更贵,动不动就要你换总成

楼主:
这个后视镜是无法折叠,就直接拆折叠电机。分解变速箱

网友:
这种故障多数是齿轮坏了,配件难找!

楼主:
粗看没有找到问题。擦干净两级蜗杆齿轮表面的油脂终于看出来了!后级蜗杆齿轮裂开了!这个就没法搞了!分析一下应该是年代久了,加上今年高温天气时间太长,塑料老化了

网友:
这个坏了一半都是直接换总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粗看没有找到问题。擦干净两级蜗杆齿轮表面的油脂终于看出来了!后级蜗杆齿轮裂开了!这个就没法搞了!分析 ...

拿来用铁钉补强修补一下说不定可以勉强用

网友:
只能更换配件了,安慰

网友:
塑料件不难修,主要是整体老化了,修好也用不久,能换就尽量换新的总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粗看没有找到问题。擦干净两级蜗杆齿轮表面的油脂终于看出来了!后级蜗杆齿轮裂开了!这个就没法搞了!分析 ...

死马当成活马医,找订书钉用烙铁烫进去固定!

网友:
这个不知道用3D打印一个能不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