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两种连接器,哪一种连接质量更好?

楼主:
都是很螺丝拧下去,左边的孔是方形的,右边的是纯圆形的,
哪一种更好?

网友:
盲猜圆形的更好,因为更贴合

网友:
还有一种新的,就像空气开关那种固定线方式感觉好一点

网友A:
盲猜右边的更好,整块铣出来的强度应该更高些

网友:
圆的好一点吧

网友:
  一样东西  右边的质量好一些

  硬线子多扒点皮  折一下 接触面大一点 ,软线要冷压端子铜片遮一下

网友:
肯定是右边的好

网友:
半斤八两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盲猜右边的更好,整块铣出来的强度应该更高些

右边那种一般就是一个铜方块打了圆孔,然后和里面铜片是铆接的,这个铆接就不好说了,有松的可能。左边是铜触片一体伸出来的,由铁圈铁螺丝顶紧。

网友:
右边的铜件厚实,左边的框框薄,而且可能是铁的

网友:
感觉左边好点

网友:
如9楼说的左边是线头、插座端头直接压紧耐电流大,右边是线头-黄铜-插座端头,很多插座发热烧焦是黄铜与插座端头铆接松动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