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蛇皮袋不耐用,过不了多久就自己粉碎了,哪种袋子耐用?

楼主(2025-10-21):
袋子放在阴凉处,偶尔用下,没想到竟然自己碎了

网友:
用鳄鱼皮做的袋子耐用

网友:
宜家的可以

网友:
买不锈钢滤网,自己做个

网友:
帆布袋子?类似工具包

网友:
麻袋耐用啊。

网友:
便宜的就这样。

网友:
  质量不好

  很多做的时候 就是一次性的  ……

网友:
一般放几年是没问题的吧,反正我的放了6-7年了还能用

网友:
记得以前有种装粮食的口袋,用那种厚帆布做的,很结实

网友A:
这个也是尼龙的吧

网友:
其实麻袋就不错

网友:
这种是材料太差,老化快

网友:
用来装快递的那种带封口绳的袋子耐用

网友:
放阴凉处应该可以用几年,坏太快的话就是质量问题了,以前上大学的时候用这种袋子装被子,4年都不用换。

网友:
像苹果线一样,是环保材料的

网友:
装麦子的麻袋挺不错

网友:
布袋更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尼龙的吧

应该添加了别的成份,用好几年了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