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遥控器放进密封袋更容易变色

楼主:
两个一样的电视机顶盒遥控器,其中一个放进密封袋放了几年现在拿出来居然严重变色了,反而正常使用一直暴露在空气中的遥控器没有变色,想起以前也试过把转页风扇放进柜子保存有的也出现了变色现象,会不会是塑料表面添加了抗氧化涂层引起的。

网友:
放塑料袋的不知道,但包保鲜膜的三五年后还和新的一样!或许是塑料袋里的塑化剂和遥控器塑料发生了迁移吧,类似塑料尺和橡皮的关系!

网友A:
我的小米空调遥控器也是在塑料袋子里,2年已经开始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塑料袋的不知道,但包保鲜膜的三五年后还和新的一样!或许是塑料袋里的塑化剂和遥控器塑料发生了迁移吧, ...

那么风扇放入柜子变色又如何解释,估计和塑料袋关系不大,也许和含氧量或者光线照射有一定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米空调遥控器也是在塑料袋子里,2年已经开始黄了。

最好是把遥控器做成黑色就不会有这问题。

网友:
电视遥控器一直都是放塑料袋,隔一段时间换塑料袋,基本是和新的一样。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我是放入自封袋中的……哦,我的遥控器基本都是黑色的,变色了好像也看不出来

网友:
一般用的都是黑色的遥控器,没有发现此现象

网友:
目测变黄的按键磨损更大

网友:
放塑料袋的不知道,但包保鲜膜的三五年后还和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