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求助,sony fx507随身听主板上的电容怎么看容量

楼主:
求助,sony fx507随身听主板上的电容怎么看容量

机器正反面
拆开,看到双铜飞轮

摘下主板看看,以为是钽电容呢,高兴半天,仔细一看是卧式电解电容,我不太懂怎么通过上面的标看容量大小,求助一下

网友:
钽电容吧,一般情况下十年都不会失效!

网友:
应该是钽电容,电解电容一般都会用金属封装,容量参照224=220uf,后面最后位是0的个数。电压单独标识。

网友:
上面是容量多少uf,中间是耐压,下面是正负极标识。下面那个才是电解电容器

网友:
3楼正解,另外可以找图纸。这不是钽电容,是套壳电解电容

网友:
上面数字是容量,单位uf,下面是耐压,单位V

网友:
铝电容,上面是容量下面是耐压

网友:
感谢各位大神解惑,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

网友:
上面有容量标识

网友:
买个电桥一量 有惊喜,八 九成 都坏了

网友:
低压的随便弄个100UF 6V的就够了。

网友A:
不可能是钽电容,容量没有这么大。

网友:
电解电容,上面是容量下面是耐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是钽电容,容量没有这么大。

怎么看出容量很大的?

网友:
不像固态,不像钽电容,那就是黑金刚贴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