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了个手电钻7.2V镍镉电池充电器

楼主:
前两年我家老泰山还收废品的时候收来一个手电钻
镍镉电池的,7.2V
后来我在网上配了个充电器
现在
电池也不行了,电钻也不如我的好,我就想把这套出手了,
在出手之前,把充电器拆了给大家看看里面的样子

这个充电器应该是个后配的(纯纯废话,自己在网上买的)
不知道是什么品牌
但只有个铭牌上面写着我没明白的内容

以下是图多字少,因为我知识非常有限
第一张,绝对的正脸
输入100-240V,50-60Hz的交流电,也就是说我国市电是可用的
输出就看不懂了,直流输出反正
上面那个大洞是装电池的
左侧还有一个灯,LED灯,双色的,红色/黄(或者称为绿)
但这个似乎也可称为三种状态的指示灯吧,因为在电池亏电严重的时候,这个是几乎不发光的状态,或者是红灯闪烁的状态

侧脸

这个装电池的里面是三个触点,分别有正负极和不知道极

正负极是对着的,另一个在另一个方向上,干什么的不知道,估计是温度?还是什么?

转个方向可以清楚的看到,真的就是三个触点

充电器背面

四个螺丝,非常普通的十字螺丝,非常好的设计,不是三棱四棱六角六方的

就使用这个电动工具可以很方便的拆开

还是电动工具快,手动要拧半天

好几年,非常好的几个螺丝,没有生锈的痕迹

非常好的设计,防止电线拉扯弄坏充电器内部的焊点

换个角度看看

真的是非常好的设计,如果再这个基础上再套上一层保护管,就更猛了,可以当流星锤

感觉是个比较漂亮的设计,每块都很清楚,也好拆

主板电路板是和底板装在一起的
在底板上有突起,在主板上有相应的洞洞方便电路板的固定,能够有效的防止因为主板或者电线的移动造成的危害

正面(暂称为正面吧),元件不多,几个独立的直插元件
电容、两极管、电阻、高频变压器之类

换个角度可以看到在变压器下还有两个两极管藏着

817光耦,多条腿的我好像也就认识这个了
好像有这个东西就是隔离变压器

蓝豆豆

还有白豆豆,应该是个双色发光两极管

这两个蓝豆豆肯定不是一个东西,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

没多少东西,就多几个角度吧

三根线对应上盖充电口三个触点,红线正极,黑线负极,黄线不知道

这是电板另一面,叫反面吗?

上面是侧面照,再来个俯视

这应该是叫什么低压部分了吧

这应该是调压部分了吧

在高压和低压中间把电路板割出空隙

再来一张全部的, 这样看着方便

以上就是简单的拆解
没有解释,没有说明
关于lm324

以下是装上电池的样子

充电器和电池,电池是个大突起

电池上有四个触点,正负极和TS两个触点

Hitachi电池,7.2V,1.5Ah

电池卡扣,与手电钻时使用

显眼的大标记“镍镉”,含镉电池,不能随便丢弃

最后一张合照

以上就是本帖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浏览
您的浏览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祝身体健康

网友:
现在都用锂电池了,改成两串锂电的更好

网友:
做工用料一般般,比山寨好点,不是专用充电芯片

网友:
lm324傻充吗?

网友:
看着做工用料都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不错,不容易炸

网友:
充电器一般,那几颗螺丝倒是不错

网友:
做工用料一般般

网友:
镍镉电池,带记忆效应的,我自己最后的应用电器是无绳电话。

网友:
着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开关电源+运放LM324方案的镍镉电池充电器。用了差不多时,可以准备改造成锂电池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