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对执法记录仪了解的吗?

楼主:
最近想拍视频记录日常,但是运动相机太贵,而且拍摄时间太短,所以把目光瞄到了执法记录仪上。
根据了解,这玩意可以持续拍十多个小时,只是不防抖,而且价格实惠,但是我记录日常,也不需要防抖。

需求:
1,视频分辨率不需要特别高,4k那种根本用不到。
2,持续拍摄时间长,充电快。支持typec快充最好。
3,看视频、编辑视频方便。比如(举例)晚上回来可以快速把视频存进电脑或nas,后面再编辑。或者有更优方案也行。
4,最好能够支持插tf卡,这样我想换多大卡都行。
5,别的功能好像用不上?

有没有了解的?哪个牌子型号靠谱?能推荐一下最好,感激不尽。

网友:
想法不错,建议买4k的

网友:
现在大疆Action4价格很实惠啊

网友A:
39¥,1200w像素,180度翻转镜头防抖,感觉可以

网友:
不买大疆Action,也买影石Insta360这些啊。画质甩执法记录仪N条街。

网友:
能用,但不好用。

网友B:
我公司买的是飞利浦VTR8100,用很长时间,唯一缺点就是画面严重枕形失真,就是上下左右的边框是往外鼓,不是横平竖直的;也许是镜头的焦距很大,包括的角度范围太大的缘故。画面还算清楚,在电脑上看也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买的是飞利浦VTR8100,用很长时间,唯一缺点就是画面严重枕形失真,就是上下左右的边框是往外鼓,不是 ...

你说的这是鱼眼镜头的现象吧、? 外围一圈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是鱼眼镜头的现象吧、? 外围一圈变形

我不懂这个镜头,我只看到拍的视频和照片,都是失真的。拍同一个景物,和我用手机拍的不一样。

网友:
便宜的效果都不会很好

网友:
还是大疆Action4实惠

网友:
执法记录仪的成像可能会让你失望。

网友:
引用 网友A:
39¥,1200w像素,180度翻转镜头防抖,感觉可以

才39,录的质量怎么样

网友:
上某宝多看看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39¥,1200w像素,180度翻转镜头防抖,感觉可以

有个类似结构的,比这个便宜点,效果挺一般。估计720都悬。我想内部结构应该也差不多。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想要清晰又不想花钱的事我也想做。

网友:
搞个行车记录仪挂身上

网友:
哈哈,看好多视频就像是头上长摄像头那种吗?

网友:
这东西价格决定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