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谁知道这个丝印是啥型号的MOS管?

楼主:
这是一个电池组上的开关MOS管,马宝上查不到!看看那为大神知道!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AO3401A

楼主:
真厉害,大神!想不明白,型号不印,搞丝印,图啥,难为维修吗?

网友A:
第一次见到有规格书还带上了丝印
这不是常用的话都不会知道.丝印奇奇怪怪什么样的都有,还真难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到有规格书还带上了丝印
这不是常用的话都不会知道.丝印奇奇怪怪什么样的都有,还真难查 ...

大厂规规矩矩,一般都有丝印说明,就是图文较少,占篇幅比例很低不容易翻到。
小厂/山寨厂的说明书了了几页,关键的不说,说的不关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厉害,大神!想不明白,型号不印,搞丝印,图啥,难为维修吗?

可雕刻面积太小,印全了你也看不清。

网友B:
看下是不是复位IC,1.6V SOT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是不是复位IC,1.6V SOT23

控制电池组开启停止充电的,应该是AO3401A

网友:
使用丝印区别不同的生产厂家

网友:
这个看不懂

网友:
看有的贴片上就是个102或者105或者501或者201,我就分不清楚,都是四四方方的那种字体
有些依靠1字可以区分,有些1就是一竖

网友:
厉害了,这都能找到